42CrMo个热处理之表面高频能达到HRC值?

楼主(2008-10-25):
请教大侠们
42CrMo个热处理之表面高频能达到HRC值?

谢谢!

网友:
共同发展

1,应该42CrMo,直径36mm,高频淬火到HRC50,高频前调质到多少硬度合适.这就需要看你零件的使用要求了.一般地说都在28--32HRC.
2,根据零件使用情况,有调质到22~27HRC的,也有调质到28~32HRC的。
3,表面硬度是表面的淬火硬度,它依含碳量而变化,根据经验公式,大概硬度范围是44~55左右,因此,要达到所要求的硬度,应该更换材质,提高碳的含量到0.6%以上。
4,应该没有问题,看一下表面是否有脱碳?检查一下你的淬火工艺!

网友:
我们加工的蜗杆,材料与你相同,高频后要求是HRC55以上深度1~1.5,都可以做到,
在高频之前的调质是HB240~270.

网友:
变形大不大?

网友:
不错的东西,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应该没有 60 吧,我看55也差不符哦了!!

网友:
我们把工件以20度角倾斜割开,延深度方向打硬度,是在HRC55以上,深度层有1.2以上,是我们的客户在上海材料研究所检测中心做的鉴定.

网友:
50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厂里都能淬到快60了。

网友(2012-11-06):
在形状不复杂的零件,可用水淬,硬度在57--60HRC.如用油淬火。硬度48--53H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