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08与SW2009共存能吗?

楼主(2008-10-25):
我的电脑上已经安装sW2008,可安装sW2009时出现如图,如何往下继续安装?不知sw2008与SW2009共存能吗?谢谢!

网友:
好像不行吧,在安装时会问是否要升级,按否会自己回到安装起点,按是的话需二个的序号相同(那是正版的才会用升级的),一般网路分享下载后很难用升级的,只能反安装2008后,再用2009重新安装。

网友:
可以用的,直接重新的安装就可以了
我的电脑现在就是两种版本都有的

网友:
可以两个版本共存的

网友:
sw共存方法,附件见

网友:
多谢分享,明天试一下

网友:
可以,我的现在也是08和09共存,都可以直接打开

网友(2008-12-22):
我的办法和五楼的办法差不多,我把sw07,sw08装好后在注册表里修改注册码就行了
修改注册表: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OLIDWORKS\SECURITY
修改Serial Number
SolidWorks 2008: 0101 0000 1289 1488
SolidWorks 2007: 0010 0014 0678 3314

网友:
可以共存,但08的toolbox不能用

网友:
无需改动注册表,可以共存同时启动啊。

网友(2011-06-13):
我想知道最后楼住成功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