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操作规程

楼主(2008-10-25):
数控车床操作规程一、安全操作基本注意事项
1、工作时请穿好工作服、安全鞋,戴好工作帽及防护镜,注意:不允许戴手套操作机床;
2、注意不要移动或损坏安装在机床上的警告标牌;
3、注意不要在机床周围放置障碍物,工作空间应足够大;
4、某一项工作如需要俩人或多人共同完成时,应注意相互间的协调一致;
5、不允许采用压缩空气清洗机床、电气柜及NC单元。
二、工作前的准备工作
l、机床工作开始工作前要有预热,认真检查润滑系统工作是否正常,如机床长时间未开动,可先采用手动方式向各部分供油润滑;
2、使用的刀具应与机床允许的规格相符,有严重破损的刀具要及时更换;
3、调整刀具所用工具不要遗忘在机床内;
4、大尺寸轴类零件的中心孔是否合适,中心孔如太小,工作中易发生危险;
5、刀具安装好后应进行一、二次试切削。
6、检查卡盘夹紧工作的状态;
7、机床开动前,必须关好机床防护门。
三、工作过程中的安全注意事项
l、禁止用手接触刀尖和铁屑,铁屑必须要用铁钩子或毛刷来清理;
2、禁止用手或其它任何方式接触正在旋转的主轴、工件或其它运动部位;
3、禁止加工过程中量活、变速,更不能用棉丝擦拭工件、也不能清扫机床;
4、车床运转中,操作者不得离开岗位,机床发现异常现象立即停车;
5、经常检查轴承温度,过高时应找有关人员进行检查;
6、在加工过程中,不允许打开机床防护门;
7、严格遵守岗位责任制,机床由专人使用,他人使用须经本人同意;
8、工件伸出车床100mm以外时,须在伸出位置设防护物。
9、禁止进行尝试性操作。
10、手动原点回归时,注意机床各轴位置要距离原点-100mm以上,机床原点回归顺序为:首先+X轴,其次+Z轴。
11、使用手轮或快速移动方式移动各轴位置时,一定要看清机床X、Z轴各方向“+、-”号标牌后再移动。移动时先慢转手轮观察机床移动方向无误后方可加快移动速度。
12、编完程序或将程序输入机床后,须先进行图形模拟,准确无误后再要进行机床试运行,并且刀具应离开工件端面200 mm以上。
13、程序运行注意事项:
(1)对刀应准确无误,刀具补偿号应与程序调用刀具号符合。
(2)检查机床各功能按键的位置是否正确。
(3)光标要放在主程序头。
(4)夹注适量冷却液。
(5)站立位置应合适,启动程序时,右手作按停止按钮准备,程序在运行当中手不能离开停止按钮,如有紧急情况立即按下停止按钮。
14、 加工过程中认真观察切削及冷却状况,确保机床、刀具的正常运行及工件的质量。并关闭防护门以免铁屑、润滑油飞出。
15、 在程序运行中须暂停测量工件尺寸时,要待机床完全停止、主轴停转后方可进行测量,以免发生人身事故。
16、 关机时,要等主轴停转3分钟后方可关机。
17、未经许可禁止打开电器箱。
18、各手动润滑点必须按说明书要求润滑。
19、修改程序的钥匙在程序调整完后要立即拿掉,不得插在机床上,以免无意改动程序。
20、使用机床时候,每日必须使用削油循环0.5小时,冬天时间可稍短一些,切削液要定期更换,一般在1—2个月之间。
21、机床若数天不使用,则每隔一天应对NC及CRT部分通电2-3小时。
四、工作完成后的注意事项
l、清除切屑、擦拭机床,使用机床与环境保持清洁状态。
2、注意检查或更换磨损坏了的机床导轨上的油察板。
3、检查润滑油、冷却液的状态,及时添加或更换。
4、依次关掉机床操作面板上的电源和总电源。

网友(2008-11-25):
很好,大家都来看看,还有哪些没有做好,好好改正,为了自己,更为了家人

网友(2009-03-22):
我写的操作规程也是按班前、班中、班后三段写的!有参考价值!谢谢了!

网友:
机床如果是经常使用,电源可以不关.或者根据机床的使用情况和天气情况可以选择机床长时间带电停机.因为机床老化或天气潮湿,关机在开机后电路板不稳定,导致报紧.

网友:
谢谢了!还算说得不错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