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980T系统G50对刀方法

楼主(2008-10-25):
数控车床980T系统G50对刀方法

网友(2009-02-16):
谢谢楼主提供,我下载了

网友:
X轴在相对坐标进行清零???

X轴在相对坐标进行清零 z轴在相对坐标进行清零  怎么弄???

网友:
打到相对位置界面,在"手动方式"下,长按"U"或"W",你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