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加工镜面用什么刀具好

楼主(2008-10-25):
我有一个铝合金的产品需要加工,要求表面粗糙度为镜面,我现在所用的刀具是PCD刀具,但粗糙度外经部位要好于平面,刀具是同一把(是一把割槽刀),外经与平面一次完成。外经能够达到要求,但平面就不行,刀具磨的好一点就可以,但所买的刀具磨的都不一样,太麻烦,不知各位DX有没有更好一点的刀具!

网友:
可能要用到天然金刚石刀具了

网友:
得用天然金刚石车刀

呵~~像你说的情况只能用天然金刚石车刀了。我们是专业生产各种钻石刀具的。

网友:
用人造的就可以,天然的成本太高了!有兴趣给我电话010-84332158  李

网友:
光洁度和刀具的关系不是很大,关键的是车床的性能,刀具只是效率和寿命的问题。

网友:
请问一下,粗糙度达到多少才可以称“镜面”?
图中好像有槽,槽底表面质量也是镜面的话就不好控制了

网友(2009-05-07):
与刀具和机床有关,还与车削参数有关

网友:
外圆和端面为啥要用切槽刀来切?用把pcd外圆刀就可以,能保证外圆和端面的镜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