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的定义及分类

楼主(2008-10-25):
在空气中或化学腐蚀介质中能够抵抗腐蚀的一种高合金钢,不锈钢是具有美观的表面和耐腐蚀性能好,不必经过镀色等表面处理,而发挥不锈钢所固有的表面性能,使用于多方面的钢铁的一种,通常称为不锈钢。代表性能的有13铬钢,18-铬镍钢等高合金钢。
  从金相学角度分析,因为不锈钢含有铬而使表面形成很薄的铬膜,这个膜隔离开与钢内侵入的氧气起耐腐蚀的作用。
  为了保持不锈钢所固有的耐腐蚀性,钢必须含有12%以上的铬。
  不锈钢种类:
  一、不锈钢热轧钢板
  不锈钢热轧钢板是用热轧工艺生产的不锈钢钢板。厚度不大于3mm的为薄板,厚度大于3mm的为厚板。用于化工、石油、机械、船舶等行业制造耐蚀零件、容器和设备。其分类和牌号如下:
  1.奥氏体型钢
(1)1Cr17Mn6Ni15N
(2)1Cr18Mn8Ni5N(3)1Cr18Ni9(4)1Cr18Ni9Si3(5)0Cr18Ni9
(6)00Cr19Ni10
(7)0Cr19Ni9N(8)0Cr19Ni10NbN(9)00Cr18Ni10N(10)1Cr18Ni12
11) 0Cr23Ni13(12)0Cr25Ni20(13) 0Cr17Ni12Mo2(14) 00Cr17Ni14Mo2
(15) 0Cr17Ni12Mo2N
(16) 00Cr17Ni13Mo2N(17) 1Cr18Ni12Mo2Ti(18) 0Cr18Ni12Mo2Ti
(19) 1Cr18Ni12Mo3Ti
(20) 0Cr18Ni12Mo3Ti(21) 0Cr18Ni12Mo2Cu2
(22) 00Cr18Ni14Mo2Cu2
(23) 0Cr19Ni13Mo3(24) 00Cr19Ni13Mo3(25) 0Cr18Ni16Mo5
(26) 1Cr18Ni9Ti
(27) 0Cr18Ni10Ti(28) 0Cr18Ni11Nb(29) 0Cr18Ni13Si4

楼主:

  2.奥氏体——铁素体型钢
(30)0Cr26Ni5Mo2;(31)00Cr18Ni5Mo3Si2;
  3.铁素体型钢
(32)0Cr13Al;(33) 00Cr12;(34)1Cr15;(35)1Cr17;(36)1Cr17Mo;(37)00Cr17Mo;
(38)00Cr18Mo2;(39)00Cr30Mo2;(40)00Cr27Mo
  4.马氏体型钢
(41)1Cr12;(42)0Cr13;(43);1Cr13;(44)2Cr13;(45)3Cr13;(46)4Cr13;
(47)3Cr16;(48)7Cr17
  5.沉淀硬化型钢
(49)0Cr17Ni7Al
  二、不锈钢冷轧钢板
  不锈钢冷轧钢板是用冷轧工艺生产的不锈钢钢板,厚度不大于3mm的为薄板,厚度大于3mm的为厚板。用于制作耐腐蚀部件,石油、化工的管道、容器、医疗器械、船舶设备等,其分类和牌号如下:
  1.奥氏体型钢
除与热轧部分相同外(29种),还有:(1)2Cr13Mn9Ni4(2)1Cr17Ni7(3) 1Cr17Ni8
  2.奥氏体——铁素体型钢
除与热轧部分相同外(2种),还有:(1)1Cr18Ni11Si4AlTi(2) 1Cr21Ni5Ti
  3.铁素体型钢
除与热轧部分相同外(9种),还有:00Cr17
  4.马氏体型钢
除与热轧部分相同外(8种),还有1Cr17Ni2
  5.沉淀硬化型钢:同热轧部分

楼主:

  三、铁素体、奥氏体、马氏体简介
  大家知道固态金属及合金都是晶体,即在其内部原子是按一定规律排列的,排列的方式一般有三种即:体心立方晶格结构、面心立方晶格结构和密排六方晶格结构。金属是由多晶体组成的,它的多晶体结构是在金属结晶过程中形成的。组成铁碳合金的铁具有两种晶格结构:910℃以下为具有体心立方晶格结构的α——铁,910℃以上为具有面心立方晶格结构的Υ——铁。如果碳原子挤到铁的晶格中去,而又不破坏铁所具有的晶格结构,这样的物质称为固溶体。碳溶解到α——铁中形成的固溶体称铁素体,它的溶碳能力极低,最大溶解度不超过0.02%。而碳溶解到Υ——铁中形成的固溶体则称奥氏体,它的溶碳能力较高,最高可达2%。奥氏体是铁碳合金的高温相。
  钢在高温时所形成的奥氏体,过冷到727℃以下时变成不稳定的过冷奥氏体。如以极大的冷却速度过冷到230℃以下,这时奥氏体中的碳原子已无扩散的可能,奥氏体将直接转变成一种含碳过饱和的α固溶体,称为马氏体。由于含碳量过饱和,引起马氏体强度和硬度提高、塑性降低,脆性增大。
  不锈钢的耐蚀性主要来源于铬。实验证明,只有含铬量超过12%时钢的耐蚀性能才会大大提高,因此,不锈钢中的含铬量一般均不低于12%。由于含铬量的提高,对钢的组织也有很大影响,当铬含量高而碳含量很少时,铬会使铁碳平衡,图上的Υ相区缩小,甚至消失,这种不锈钢为铁素体组织结构,加热时不发生相变,称为铁素体型不锈钢。
  当含铬量较低(但高于12%),碳含量较高,合金在从高温冷却时,极易形成马氏体,故称这类钢为马氏体型不锈钢。
  镍可以扩展Υ相区,使钢材具有奥氏体组织。如果镍含量足够多,使钢在室温下也具有奥氏体组织结构,则称这种钢为奥氏体型不锈钢

完.

网友:
看到这些想起了上学期的《金属热处理》
上学期热处理考试,考了很多这些钢号。死记硬背总算留在脑子里,坚持到考试,现在全忘了。

网友:

新标准中,牌号已做了变动。

网友:
了解了不锈钢的分类,谢谢!!

网友(2011-09-16):
很好的学习了一下!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