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0.8MPa的蒸汽用什么材质的O形圈?

楼主(2008-10-25):
管道内0.7-0.8MPa的蒸汽,快换接头上的O形圈用什么材质的呢?温度有160-180度左右.如果高标准点就是得耐250度的温度.大家有没有成熟的材料供选用.

网友:
试试使用硅胶的密封圈看看

网友:
我们使用的10MPa的都没问题,但我们没使用到你那么高的温度的,但你的压力很低,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硅橡胶一般耐高温至210℃,氟橡胶比它高,一般能够耐260℃,甚至更高,建议选全氟橡胶。

楼主:
谢谢 憨老马 超级版主及赤脚大仙

网友:
谁说用硅橡胶的?拉出去大板50
硅橡胶在热水及蒸汽一般只建议用小于5公斤
小于150度热水及水蒸气建议用EPDM
小于200度可以选着四丙氟橡胶,国外牌号叫TFE/P,或AFLAS,
小于220度一下还可以选用全氟橡胶KALREZ2035
小于250度选用全氟橡胶KALREZ6375
小于280度可以选用全氟橡胶KALREZ1050LF
在高的压力来找我吧!!!哈哈!!!
以上都是压力小于10MPa时候的一般性选用,小于30MPa时候建议选用全氟橡胶KALREZ3018
不然就建议选用挡圈了

网友:
选用凯撒龙的材料,密封厂家有研发的

网友(2008-12-05):
楼上的材料好像弹性不佳,像PTFE的吧

网友(2009-03-11):
没得选,只能用氟胶

网友(2009-06-13):
6楼的帅哥,“硅橡胶在热水及蒸汽一般只建议用小于5公斤”?你列的那些东西是不是从哪里照搬过来的呀?你自己有没有经验或做过类似的试验呀,是不是你选的硬度有问题?我们可是做过试验,并有实践依据的。

网友:
全氟橡胶  kalrez

目前最好的了,不过价格好像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