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铝焊接之铜铝焊丝

楼主(2008-10-25):
下面我将国内常见几种铜铝焊丝归纳一下,我们经常见到的几个温度档次。    1.一百七八十度的这种温度的铜铝焊丝,通常情况下,这种温度的焊丝一般都会配助焊剂使用。
    2.还有260度左右的铜铝焊丝,这种焊丝也会有助焊剂配合的,这种焊丝焊完以后,在温度达到170-180度还会有很高的强度。
    3.三百八十度左右,还有四百八十度,这种焊丝一般情况下,都会是药芯焊丝。不过,这种焊丝一般情况下,温度不好掌握。
   不过,上面的产品的应用领域和使用方法各不相同,但原理还是大同小异的。

网友:
sealeg120铜铝焊丝具有润湿时间短、焊接迅速、焊点光亮、饱满、可靠、焊后无残留、无腐蚀等优点,得到广大变压器、电机、整流器、电磁炉等生产厂商的认可

网友(2008-11-26):
sealeg120焊丝对于铝和不锈钢,铜和不锈钢之间的焊接也是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