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热轴承一般要加热到什么温度?

楼主(2008-10-26):
请教下加热轴承一般要加热到什么温度?
与轴的大小有什么关系?有什么计算公式吗?

网友:
这个板块内有 热装轴承的帖子,你可以仔细找一下

网友:
一般是不要超过70度

网友:
一般情况下,加热到80-90就可以了。当温度到了后。最放下轴承,大概3分钟就可以了。很实用的。。

网友:
国外基本加热到120度

楼主:
都没有说详细,我想加热件孔径有大有小,轴有粗细,应有个计算公式.我不记得了.不是说100---120度个模糊范围.

网友A(2008-12-09):
轴承加热

轴承进行热装时,加热温度不得超过400度。原因是:1:温度不够轴承无法装配。2:温度超过400度,轴容易起皮,轴承再次卸下就非常困难,也容易使轴受伤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承进行热装时,加热温度不得超过400度。原因是:1:温度不够轴承无法装配。2:温度超过400度,轴容易起皮,轴承再次卸下就非常困难,也容易使轴受伤损坏。

极限温度应该是120度,再高了金属的镜像组织都变了吧,我单位给定的是120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加热轴承一般要加热到什么温度?
与轴的大小有什么关系?有什么计算公式吗?

有个膨胀公式,自己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