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圆度?---请教

楼主(2008-10-26):
连杆,45#钢进行孔加工。加工完成后:孔直径19mm,深5.5mm,孔壁厚度为2mm.(台钻预钻孔留余量1.5--1.8mm,)我现在采用的装夹方式是:在模具上,75度v形块对连杆圆形头部定位,以压块覆其杆部(与头部的交汇处)进行夹持同,数控加工。问题来了:圆度极不稳定。少则.002mm,大时可达0.025mm,绝大多数在0.006至0.015之间。(实践证明,孔壁厚度达到3mm或以上,采用完全一样的工艺,基本上就能保证孔圆度小于0.01mm。故此,我怀疑是孔壁太薄是主要原因。)在此,请教同行:要保证小于0.01mm的圆度,我该改进的是装夹方式?抑或是在刀具上做文章(我用的是三菱nx2525刀片)?在此先行谢过。

楼主:
晕,是没有看到还是没有高手?

网友A:
上个图片和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图片和图纸...

网友:
1.没有配重,动平衡不好。
2.工件有向外运动的趋势,定位不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具体谈谈它们是如何影响圆度的?

网友:
楼主:看你的工装没什么问题,主要是你工件基准面与压紧面不平行,和你进刀量也有关系,尽量车削时每次均匀进刀。

网友:
(台钻预钻孔留余量1.5--1.8mm,),如果一刀车,余量大了点吧。
机夹刀比自己磨的刀要不锋利很多,车的时候有“硬挤”现象而造成壁薄的工件产生圆度,加上余量大更加会产生圆度。
减少余量和自己磨刀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实践顽强证明:最后一刀余量是0.05mm或是0.5mm做出的产品圆度几乎是一样非常不稳定。如果采用刃麿刀,何种材质的刀更理想?

楼主:
回复 网友D:

通过三维坐标检测,完工后孔与产品平面的垂直度小于0.008mm

网友:
同意6楼的说法

网友:
现在看来,应该是刀的问题。
如果铰一刀,不知会如何?
另外再不行,就得考虑磨了,0.01以下的精度,还是磨更能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