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L9-4铝青铜工作在250度蒸汽下性能稳定吗?

楼主(2008-10-26):
QAL9-4铝青铜工作在250度蒸汽下性能稳定吗?如果要达到较高的硬度要怎么样的热处理方式?表面可以镀镍吗?

网友:
1
2固溶处理
3膨胀系数相差较大,易造成镀层脱落

楼主:
猫侠版主:
1是不是表示OK?
铝青铜不合适镀镍,那为提高在高温蒸汽下的抗氧化性能镀什么比较合适呢?

网友:
1,不清楚

试用下铍铜

网友:
我们在为客户加工QAl10-4-4蜗轮时,因为蜗轮是嵌铸的,可能材料的组织不是很均匀,在按照一般的滚齿加工(即接触斑点和一般要求一样)在客户出做输出扭距测试时,达不到客户的要求,或者仅仅是下限,为此我们把加工好的蜗轮送到热处理厂,他们先是把蜗轮加热,然后稍微冷却后放到冰箱中冷却24小时(热处理厂这样说),再把经过热处理后的蜗轮送到客户手里测试,通过了,我不清楚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变化,那位老大给我一个详细的解释,谢谢!

网友:
铍铜成本很贵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