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宏程序,请教

楼主(2008-10-26):
有谁会宏程序啊,望大狭.前辈们请教

网友A:
每个系统的宏程序好像都一样的。请问你是那个系统?FANUC?SINMENS?OSP?

网友B(2012-12-10):
学软件吧,比宏怏多了,不会软件的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个系统的宏程序好像都一样的。请问你是那个系统?FANUC?SINMENS?OSP?

fanuc和sinmens的不一样!

网友:
稍微能看懂一些宏程序,但自己弄的时候就各种报警,崩溃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软件吧,比宏怏多了,不会软件的飘过

如果说软件比宏程序快那我还不认同,比如说要编一些较简单的程序如铣圆孔类,用软件你电脑还没有打开,用宏程序只要改下赋值一下子就好了。只能说在一些较复杂的加工用软件相对方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