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纹管阀门

楼主(2008-10-26):
波纹管阀门

网友:
看过图纸...波纹管阀与一般阀的区别在于,1.多了一个波纹管.,2.与手轮联接的地方像是通海阀的形式一样,靠螺纹套原地转动,带动阀杆上下移动...

网友(2009-02-24):
这个我也做过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就有这种阀门可以选用,优点就是密封好,输送易燃易爆\毒气很合适

网友:
真空阀门上也有一些波纹管的应用,密封确实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