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60Si2Mn线径1.0和0.7的弹簧能在250度高温下正常工作吗?---请教

楼主(2008-10-26):
60Si2Mn线径1.0和0.7的弹簧在蒸汽管道内,温度250度左右,弹力和强度影响大吗?
还是有别的材料可替代它.
请各材料专家指点下,谢谢

网友:
这种材料绕制的弹簧最高使用温度是230度,并且在做了二次加温加荷处理后,工作载荷和强度仍然比常温有很大的下降,最多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二左右,尤其线径这么小的弹簧,强度更不用说了,很容易发生断裂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指点,学习了.管道内的蒸汽压力为0.7-0.8MPa,温度在160-180度左右(我Baidu到的)在这环境下能正常使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