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槽拉刀寿命延长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10-26):
现在我要加工一个产品,需要拉长键槽(L=130,H=5,B=10),现在我定的键槽拉刀刚开始的时候可以拉30件.我厂里自己修磨后有时候可以拉20~30件,但是有时候连一件都拉不到.我想请教各位DX知道用啥方法可以延长拉刀的寿命.有资料也可以,谢谢!!!

网友:
欢迎新人!
  这是你的第一个贴,感觉还好吧!

      你的刀具角度什么样的?能上个图纸吗?加工什么材料,才30件,也太少了吧?
修磨用的什么设备,什么砂轮,直径,角度都很重要,但不能闭门造车,要有具体的数字才好让大家分析。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增加校准齿延长寿命

楼主:
哦,好的,我会尽快将相关参数写上来.望各位大侠帮我分析下.

网友:
不知道你的拉刀是哪里生产的,质量好像太差了。
减少齿升量,也就是说增加齿的数量。不过拉刀会长些,效率会差些。
你数数拉刀有几个齿,就知道齿升量是多少了。

网友(2022-12-12):
拉削寿命和很多因素相关,不知道你厂的拉刀拉削的失效模式是什么样的,是哪个尺寸不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工件的材料和硬度多少?拉刀是什么材料?冷却液用的什么型号?拉削速度多少?

网友:
我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
17°,升角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