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同步电机的抖动问题

楼主(2008-10-26):
各位大虾,小弟最近在做一个永磁同步电机的驱动,刚上电时,电机总是抖动,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我用的是三相的永磁同步电机。

网友:
请介绍清楚,从负载、与负载的传动方式、运行工况、你已经排除的方面;
我认为先排除负载其次是电动机本身!

网友:
你的同步电机是不是有定子绕组和永磁的转子的那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