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螺纹工件从数控车床上拆下来,再装上卡盘需要返修,怎样才不乱牙?

楼主(2008-10-27):
把螺纹工件从数控车床上拆下来,再装上卡盘需要返修,怎样才不乱牙?

没拆下卡盘肯定不会乱牙,拆下来我就麻烦大了,刀会不同路的,一般只好上普通车床去返修,因为普车有小拖板可以调节!

网友:
嗨,找个板牙或者丝锥呀!只要不是什么特殊的螺纹弄个板牙丝锥自己扳下不就结了。

楼主:
是1又1/4 NPT的内螺纹,而且是201不锈钢.丝锥吃不消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1又1/4 NPT的内螺纹,而且是201不锈钢.丝锥吃不消啊

如果零件很重要,可以花点钱买把螺纹铣刀,上数控或普车均可,对刀很方便。

网友:
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在普车上修,或者用丝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零件很重要,可以花点钱买把螺纹铣刀,上数控或普车均可,对刀很方便。

补充,这里只是借用螺纹刀,不是像数控铣螺纹那样,要把刀改造一下,作出后角。不好意思。

网友:
只能用丝锥修理了,甚至一些毛刺要求高的罗纹工件,我见很多厂家都是在数控上车完再丝锥修一下毛刺再交货

网友:
我这种事我经常做的,也没什么不好返的,只要保证两次装夹,工件外径或内径不跳动就可以返的,其它返工时和普车一样,只不过蛮烦的,把X向退掉点,看着罗纹刀的走向和原先车过的罗纹吻不吻和,如果不吻合Z向再动,直到螺距吻合,再把X向直接做到尺寸就OK!我经常做这事的,做多了感觉也不是很难。LZ,多练练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问题没有实际意义

网友:
数控车很好退的啊,我们就经常出现这种问题,只要对刀对好就行了。

楼主:
研究了一天,发觉还是dhbaobts的方法比较实在,只是我还是看不大准Z轴的修正.报废了一半.哎 算了 下次有时间买个丝锥来回回,先不管了.
谢谢各位的回答.
吃饭去了 hoho

网友:
慢慢手动攻吧

网友:
还是手动比单纯依靠熟练度靠谱

网友:
不怎么好车了吧,首先是二次装夹同心度的保证有困难了,对刀也是个问题啊,总有误差的啊。

网友:
还是上普车吧。

网友(2009-04-10):
考你的眼力了,可以把牙形全部涂红,一点一点补刀吧!!

网友:
调小拖板慢慢对刀。

网友:
八楼的兄弟说的比较正确。一般如果在同台数控上做取下后装上把X轴退回慢慢的下调看看加工的起点,同时调整装夹产品的位置直到完全在同一点上时候就可以了,我们经常做的。

网友:
呵呵,从这点上就能看出社区高手真多

网友:
是1又1/4 NPT的内螺纹,而且是201不锈钢.丝锥吃不消啊
引用 楼主:

寒,跟我以前一样。当时也是用201做的。拿个铝的东西试牙,结果磨损了也不知道。最后全部要返工。

我记得当时的师傅是车了一个带牙的塞子,旋进去里面,然后用那个塞子定位,这样来返工的。
你试一试这种方法行不行。

网友:
扳牙,上普车,慢慢对车一点一点调好后在车

网友(2012-04-15):
不好对啊!!!!!!!!!!!!!!!

网友:
可以花点钱买把螺纹铣刀,

网友:
我有方法,但是必须在数控车上

网友:
先问问自己,为什么一定要拿下来再装上去?量通止规的话不用拿下来就可以的啊。

网友:
还是普车加工吧,数控估计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