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结炉“露点”问题---请教

楼主(2008-10-27):
我们家的烧结炉的氨气的露点设定在-20℃,请问各位大侠烧结炉的露点的大小能对烧结产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谢谢!

网友:
氧化,起泡,变形!都有影响!

网友:
回答的有道理,顶了。

网友(2009-06-01):
露点高了,气体中的水分含量就高了

所以水汽进入烧结炉,导致产品发生氧化等问题

网友:
炉子要定时排水,造成氧化了,才会出现此类问题!也就是气氛问题!

网友:
很容易产品氧化

网友(2009-12-02):
露点不仅仅是分解氨的,主要要测混合气体的。如果贵公司用分解氨烧铁基零件,就太浪费了。

楼主:
唉!分解氨气铁基铜基的都烧。 7# maozg

网友(2010-01-06):
在此我有个问题,如何将露点降下来呢?

网友:
我公司日本的技术人员说过一次,铁基烧结是露点只要在零度以下就没多少问题

网友(2010-04-22):
晕 不是吧?铁基的我们一般都控制在-28度以下

网友(2010-10-28):
回复 网友A:

    相信国内大都数厂家都用分解氨吧,不过我该用粗氮了!嘿嘿

网友(2010-12-23):
我们公司控制在-302

网友:
-30以下写错了!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