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的精度是怎么得出来的

楼主(2008-10-27):
电阻的精度是怎么得出来的

网友(2010-01-04):
可以通过标称阻值和实际阻值的偏差算出来,色环电阻的话,最后一位就是他的精度要求。

网友:
电阻的精度应该是试测量出来的,首先要有精确稳定的测量技术,才会有精度。电阻有许多种,如:线绕电阻、金属膜电阻、碳膜电阻、实芯碳质电阻、合成膜电阻、贴片电阻和特种电阻:压敏、气敏、湿敏、温敏、光敏等等许多品种,说一下碳膜电阻的生产,先将陶瓷棒放到真空镀膜机中根据不同的阻值镀上不同材质,然后在电阻的两端加装引线帽、焊接引线,然后上切槽机,用厚度只有0.10mm左右的砂轮在电阻的外圆上切割出螺旋槽,在切槽的同时,电阻的两端接在阻值测量以上,当阻值到达规定值时,砂轮自动离开。电阻的精度都不同等级,由于阻值系列设计合理,当在某一阻值不合格的电阻就会自动掉到与它相邻的阻值范围,也就是说,在刻槽机上掉下来的电阻会自动掉入不同的阻值系列的料斗中,而无一个是废品。
对于精密电阻,往往要求达到1%以内的精度,加工和测量就都比较复杂了,有一些就不是动态测量,并且还可以手工修正。等阻值确定后就可喷漆和包装了。当然,不同的电阻有不同的工艺。生产和测量也不尽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