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厂家的HL--46与HM--46液压油能不能混用?

楼主(2008-10-27):
各位网友:同一厂家的HL--46与HM--46液压油能不能混在一起使用?
谢谢!

网友:
HL液压油是由精制深度较高的中性基础油,加抗氧和防锈添加剂制成的,主要用于对润滑油无特殊要求,环境温度在O’C以上的各类机床的轴承箱、齿轮箱、低压循环系统或类似机械设备循环系统的润滑,不适用于工作条件苛刻,重负荷。HM抗磨液压油用于中压、高压工程机械、引进设备和车辆的液压系统,是从防锈、抗氧液压油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有碱性高锌、碱性低锌、中性高锌型及无灰型等系列产品。
如果HM液压油混在HL液压油中,充当HL液压油用 ,完全可以。
如果HL液压油混在HM液压油中,用在中高压系统中,液压油寿命大大大大降低,更换周期缩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