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镀锌在图纸上如何标记?

楼主(2008-10-27):
求助高手:当零件表面处理采用热镀锌时,应当如何标记?有没有相应的标准啊?

网友:
直接在技术条件处标写就可以啦

这样最简单!!!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在技术要求中说明的。有厚度要求。

网友:
我们采用QC/T 625-1999 汽车用涂镀层和化学处理层 标准

楼主:
多谢各位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