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验这种螺纹?---如图,请教

楼主(2008-10-27):
这是我们公司的一个产品上用的螺母(尼龙的),如何用检具来检验它的螺纹

网友:
象尼龙这种材料如果螺栓是金属的,那适配检验最好不要太松也不要太紧,差一点客户有时候也能接受。

网友A:
内螺纹检测仪,很容易检测,而且方便,还主要看你的公差范围是多大

网友:
重在精度要求是多高

网友:
作个通止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螺纹检测仪,很容易检测,而且方便,还主要看你的公差范围是多大

我对图片中的设备比较敢兴趣,请问是检测哪个项目的?精度多少?价格?

网友:
中径。精度不同品牌不一样,0.01差不多吧,比较测量,需要经过精确检定的校对螺纹环规。要不是特别大批量而且高精度就不要考虑了,因为是专用测头,价格很高

网友:
扬天的回答基本正确,但精度不是0.01.而是0.001.还有就是不只是测量中径,也可以测小径,大径,但我们生产过程中一般是要控制中径,所以中径的用的相对比较多。是专用测头,但有一定的测量范围,并非只是测量一个尺寸。价格并不是很高,积木式组合结构,测头可以更换。

网友:
哈哈哈哈,我就多说一点。精度不等于重复性,还有标准件的检定精度。不同的大小、材质、螺距等等,你给的这个品牌有相对于这些因素给出相应的测力吗?我想没有,因为我打交道的类似厂家比较多,包括美国的,我建议他们做实验给出但是一直没有。再补充一下,这种结构配置不同的测头测量的中径也有单一中经和作用中径之分,图片里是单一中径。对于用户来讲,不像量块和光滑环规等容易校对,一般没有手段校对标准件,而且委托起来也很困难,因此我说“要不是特别大批量而且高精度就不要考虑了”。

网友:
那当然有这些因素的测力了,测力是根据实际的使用情况,工件材质,螺纹的不同,可以调整,而且还有调整的标准。你没有见到过,不代表这个世界上没有,对不对?还有你说的单一中径和作用中径,没有问题,我们可以提供单一,或是作用中径的测头,关于校对规,当然我们也是要提供的。都是对应的,没必要来委托别人做,而且你要是有特别的特殊的螺纹要求我们可以订做。

网友(2008-12-03):
精度是多高,如果不高,做一副通止规应该可以检测

网友(2009-05-11):
常规手段:螺纹塞规!
% w6 E9 K( B. @" Z很期待两位高手过招!急切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