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的刹车断裂了

楼主(2008-10-27):
大连CDA6140A车床刹车有些问题,厂家的人过来看,发现是刹车已经断裂。

维修人员说这种刹车市面上面没有买,因为这个车床型号特殊,配件全部都要有厂家提供。

配件价格200元,包含快递费。

人工费100元。

因为是第一次更换零件维修车床,不知这个价格是否合理。

谢谢!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
200是不算贵,你就接受好了
如果去配件市场上,50也可以买到的
要找

网友:
没办法就先买一个,拿着换下来的刹车到配件市场找一找,就是定做也要不了200元。这是磨损件。

楼主:
好的,知道了。
谢谢各位了!

网友:
哈雷兄慎重一点,我们挣钱不容易呀。我的沈阳140的刹车带都是我自己换的,5¥一个。你那个特殊一点,估计也不是买不到吧。

楼主:
说有道理呀,
但是我这是第一次,不懂,没办法,等换下来之后把那个报废的刹车片留着,以后再需要更换的话就凭这个去市场找。

楼主:
已经换了,拆下来一看原来是一条弹簧钢板+轮胎皮(说得简单点)。

自己DIY可以,下次知道了。即使其它车床不适合,我想稍微改一下应该都可以用的。

这样就没了300元,当教学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