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级伸缩缸怎样选取?---请教

楼主(2008-10-28):
请教:
 如果知道G=200000N 那么在车辆上举升的多级缸 (最好是三级)怎么计算 ?不要求伸缩的高度。

谢谢!

网友:
计算出三杆中其中最小出力杆满足你工况的要求

网友:
如果是三级缸,举升时油缸内油压曲线会有三个压力峰值,控制这三个压力峰值别太高就行

网友:
三个油压峰值的计算,可以在CAD中就几个峰值位置测量举升缸力臂和货厢重心,
计算举升缸的推力,进而计算缸内油压

楼主:
我想问一下,如果我计算出三杆中其中最小出力杆,那较大的液压缸杆怎么选取 ,要比最小杆大多少 有标准吗?关于液压缸工作压力大约为10MPa
需要高手点播

网友:
在从成本,结构紧凑考虑去安排缸杆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