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哪里可以买到塑料件毛刺的检测工具?

楼主(2008-10-28):
有谁知道在国内哪里可以买到塑料件毛刺的检测工具?

网友:
毛刺的检测工具?

楼主:
回复 网友A:

http://digiblue.com/digital_blue/qx5.html  应该是类似显微镜

网友:
毛刺大的放大镜也可以呀。显微镜品牌多得很,搜索一下,根据毛刺的大小选择不同倍数的

网友:
塑胶的该叫飞边或者披风吧??投影仪不能解决此问题吗?工显也可以呀!时间久了看就可以知道多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