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如何做这样的行星齿轮分析?

楼主(2008-10-28):
典型的行星轮系:在外面的齿卷(内齿)固定不动,动力由中心轮输入驱动行星轮绕中心轮做圆周滚动,如何实现?拜托!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记得UG2.0的运动仿真的书上有这个列子
但齿轮比这个多了一个
并且多了一个杆臂
其他好像没什么区别
这个主要就是靠齿轮付和旋转付实现!
有空我到下午传个动画上来

网友:
趁着中午吃完饭做了个

主要就是旋转付和齿轮付

网友:
电脑上就安装了6.0的转不了
我就说下方法吧
齿轮用颜色表示了
连杆
4个
运动付
4个旋转付
齿轮付
3个
红和绿 红和黄 黄和蓝(或者绿和蓝)
注意先选内齿轮再选外齿轮(针对内啮合的齿轮)
驱动力
给中间齿轮红的加一个恒定的速度
接着解算就OK了

楼主:
谢谢您了!

诚谢版主的及时指导!我这就试一下。

楼主:
版主作的与UG2.0的运动仿真的例子差不多,但我的要求与它不同:外齿圈必须固定不动,行星轮绕中心轮做圆周滚动,行星轮的轮心是不能固定的。
题外话:这是很典型的行星轮系,UG竟然不拿它来做运动仿真的例子,而是把行星轮固定下来,让外齿圈动起来------这在实际的行星齿轮减速机构中是没有的。怀疑UG可能做不了这样的运动仿真。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真的是行星轮系的话
那楼主的所给的模型就错了
就你给定的4个齿轮我个人觉得真的是无法完成的
因为你不能既给行星轮绕中心转动的驱动
能要求能自转
所以有必要说下行星轮系的构成还有行星架

而不是单单的就几个齿轮
并且行星轮的传动是通过行星架传给行星轮的
所以只要加上个行星架
个人觉得就能完成行星轮系的运动仿真

楼主:
谢谢您了!我已找到解决方案,确实还需加上行星架及固定副。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客气
确实只要加上行星架做驱动
中心轮即为外齿轮为固定连杆就行的!

网友(2020-10-09):
引用 楼主:
谢谢您了!我已找到解决方案,确实还需加上行星架及固定副。

请问最终是怎么解决的?我跟你遇到一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