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丸喷砂抗腐蚀----请教

楼主(2008-10-28):
玻璃丸喷砂抗腐蚀?

        大家好,我们目前的产品都是不锈钢食品机械部件,要求防腐蚀,进行酸洗钝化处理是种方法,不过易出现水纹印、表面花等问题,其实客户建议使用玻璃丸喷砂,表面效果均匀一致,还可以解决轻微划伤问题,只是不知玻璃丸喷砂后对抗腐蚀能力时不时有提高??

网友:
应该会有些抗腐蚀的作用,但是,若是你的钢号选择不好,那么,长期在柠檬酸,醋酸等作用下,还是会有腐蚀的,我们称为闪锈。

加以,选择钢号为304的不锈钢。

引用 楼主:
玻璃丸喷砂抗腐蚀?

        大家好,我们目前的产品都是不锈钢食品机械部件,要求防腐蚀,进行酸洗钝化处理是种方法,不过易出现水纹印、表面花等问题,其实客户建议使用玻璃丸喷砂,表面效果均匀一致,还可以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