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不锈钢遇到问题---请教

楼主(2008-10-28):
我现在冲的是304进口不锈钢钢带,厚度0.15mm(镀过镍)刀口用的是SKH-9材料!一分钟150冲次,冲了两万冲次就会出现毛刺!是润滑的问题还是刀口的问题!???还是别的原因呢?请各位专家指教指教!!急~~~ 谢了

网友:
感觉上是润滑有问题,联系供应商,请求专业的支持.7 K! g% q) B& V5 K
以前刀口材料用的普通的SKD-11加深冷,工况近似.也常磨刀口,没有你讲的严重.

网友:
首先应该检查零件,观察零件产生毛刺的位置是否均匀,如毛刺不均匀,就说明是模具的间隙四周不均匀调整模具

楼主:
最头痛的是没电镀过的料冲10万冲次都没问题,镀过的冲2万都有那种情况了,按照这样的比例应该是刀口的问题吧!我现在想改用钨钢的材料!不知道适不适用?请各位大虾给点意见!谢了!

网友:
噢,原来是镀层在作怪!是冲头材料问题.赞成你的做法,希望能看到你使用的结果.

楼主:
KJHKJH

我以前就是没有冲过电镀过的料!所以没什么经验!电镀跟不电镀差距真的很大!现在也是估计刀口不够硬的原因!呵呵~~不过也是个推测!还在实验中!!!

楼主:
请教

还要请各位大虾指点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