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五通中封电磁阀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10-28):
最近遇到一个难题,在调试白车身生产夹具的时候,发现在PLC断电、供气情况下,会出现这么一个问题:
夹具上的气缸会自己动作,该气缸的供气电磁阀为三位五通中封电磁阀,起初怀疑是接头密封问题,检查后,排除;再怀疑是气缸自身问题,(SMC气缸),发现不止一个气缸有这个问题,也排除了。
   理论上讲,三位五通中封电磁阀在断电时,应该可以保证气缸状态保持在断电的瞬间,可为什么实际的现象是不一样的呢,我在以前的夹具调试中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请教了!

网友A:
气压与液压不同,电磁阀断电后有一个气缸两端气压、负载平衡过程。

网友:
想问:是慢慢掉下来,还是正常运行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压与液压不同,电磁阀断电后有一个气缸两端气压、负载平衡过程。

谢谢!
这个原因也考虑过了,但是还有一个现象是:在气缸伸出状态断电,气缸会自己慢慢动作到收缩状态。

楼主:
羊姐:
  是慢慢掉下来的,而且存在从一个极限状态慢慢运行到另一个极限状态。
现象看起来好像是漏气造成,但检查不出哪里的密封性不好。
用作反转的气缸,会把工件顶起来,也就是说,不一定是“掉”下来。

网友:
能否给出气缸的型号?这种气缸必须是双作用气缸,可能是型号选择的问题。

楼主:
具体型号,我现在手头没有,不过我能确定的是双作用气缸。

楼主:
气缸型号C95SDT80-125

网友:
"会把工件顶起来",那就是有压力气体进缸里去,用一杯水,把气管一节一节放在水里检查,

网友(2009-03-17):
你所说的问题我有亲身体验啊,那就是气压的一个缺陷,所以国产的机械很少整机都是用气动的,因为在国内还没有很好的气动相关产品,要用也是考虑价格便宜,还有就是运行强度和精度的要求不高的的场合。比如说做高精度的机械手只有是进口的,国产的要做都是用液压的。所以我建议你如果你的问题不能排除的话,那就更换液压的吧!

网友(2009-04-28):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期待高手

网友:
三位五通中封电磁阀阀芯或漏气

网友(2017-10-23):
用手动按钮试一下,否则是电气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大多都碰到过,安全起见,不如改成断电夹紧,乙方工件掉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