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锥形管螺纹---请教

楼主(2008-10-28):
怎么做锥形管螺纹,用UG6.0,最好写详细点,谢谢了,最好是最简单的方法,谢谢各位师傅了,徒弟在此,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好像在前段时间有人问过
个人意见可以参考下!
UG建模里好像还没有专门的锥形管的螺纹工具
只有直螺纹
所以思考下的话可以用扫描做
其实仔细想想的话就完全是画线和画准锥形螺纹线的工作了
UG就用到扫描了
可以参考下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90149&extra=page%3D3

楼主:
那怎么收尾哪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明白你收尾的意思

网友:
锥螺纹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