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零件做超声波清洗----请教

楼主(2008-10-28):
我们公司准备使用一种新型的阀门。阀门的各个部件的洁净要求较高,要求没有油污,机加工残余的铁屑等。我了解到可以使用超声波进行清洗,但存在一些问题:一是这些阀门零件最大的尺寸在70*40*50,不锈钢材质,有通孔和螺纹;小的有20*20*4 ,黄铜材料,有螺纹;用一台标准的超声波清洗机,清洗这两种规格的工装应该没有多大问题吧??二是,如果采用超声波清洗,该采用多大的功率、清洗多长时间、采用什么清洗剂、温度有要求吗??

楼主:
自己顶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公司准备使用一种新型的阀门。阀门的各个部件的洁净要求较高,要求没有油污,机加工残余的铁屑等。我了解到可以使用超声波进行清洗,但存在一些问题:一是这些阀门零件最大的尺寸在70*40*50,不锈钢材质,有通孔 ...

对于贵公司的阀门清洗,我给您个建议。

首先,你选择超声波清洗,是明智的。
我注意到了你们的阀门的材质是不锈钢和黄铜,因此,生锈的几率相对不大,但是,在选择清洗剂的时候,却是需要慎重。

对于清洗剂的要求

1.你的日清洗工件数量是多少?
2.在工件上有油污,加工的切削液,灰尘,残余的铁屑是沾染上的,还是未祛除的毛刺?加工用油应该在我分析,你们使用的是矿物油。
3.黄铜在清洗时可能会出现铜绿,也就是锈蚀,因此,清洗剂要对铜没有腐蚀性,并且,在清洗后需要对可能生锈的材质进行防锈。
4.你给出了工件的大小了,但是没有给出每次清洗所需要的量,因此,无法确认超声波的功率。
5.如果加工孔和螺纹的尺寸不是很精密,也就是不小于1毫米的情况下,建议使用超声波的频率为28khz。
6.如果阀门不是精密阀门,没有要求很高的密封性能,建议清洗的工艺简单就可以。
7.具体的工艺:使用清洗剂大概3%浓度,2分钟,温度60度,然后,漂洗以祛除残留清洗剂,最后水性防锈,以干燥作为结束。

我所能建议的就是这样多,因为,只看到了以上的信息。

如果,你想很准确地解决你的问题,可以留言给我,因为,我做清洗有十几年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或许高压水射流可以帮助贵公司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义昌这位朋友,您说的一些信息我会尽快收集,到时再请您指教。

楼主(2009-03-13):
回复 网友A:

您好!
我们公司近期就要准备利用超声波清洗机进行试验了,我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特向您请教:
    1.我们用的端塞,外形尺寸为φ134*100的圆柱体,外圆有螺纹,柱体有通孔或阶梯孔,材质为35CrMoA,用于密封45MPa气瓶的,对清洁度有较高的要求,因为瓶体内成装的气体纯度高。端塞的用量一般维持在25-35个/日,高峰时维持在50-60个/日。表面主要污染物为机油、数控车床切削液、磁粉检测液、铁屑等。
    2.我们准备用的阀门,阀体外形尺寸在30*30*50,轴线上有阶梯孔,材质为不锈钢,其他组件也主要为不锈钢、黄铜、橡胶密封圈、F-4垫,尺寸较小,阀门一般按批次来,每批次大约为100件。承受压力为20MPa.表面污染物为油污、铁屑等。
    3.我们采用的另外一些安全装置,三通的尺寸为100*40*60,表面有螺纹,材质为不锈钢;另外配套有一些铜件,材质为黄铜,φ30*20的柱体吧,表面有螺纹。按批次来料加工,每批次大概为100件左右。表面污染物为油污、渗透检测剂等。
    请您能对这三种零部件给出合适的清洗工艺参考吗?
    另外,您能说一下怎么选购清洗机设备吗?还有就是在使用过程中的注意事项或操作要求,对工作场地的要求,比如电气、积水排水等。

楼主:
期待义昌朋友的回复

网友:
对于700度左右火焰退火后的紫铜管氧化皮清洗,兄弟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是否可以使用超声波清洗!!

网友:
谁知道 对于超声清洗中除油除蜡中  对与表面活性剂选择有什么要求,温度要求

楼主(2009-09-19):
公司最终采用了北京一家公司的设备,我现在正在对它的清洗效果以及工艺进行研究,大家有什么问题欢迎咨询!

网友(2010-03-04):
请问选择了什么样的清洗剂?
清洗效果怎么样?
采用什么防锈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