轧辊车床顶尖如何选料如何热处理?---请教

楼主(2008-10-28):
轧辊车床顶尖如何选料如何热处理?
轧辊车床顶尖心轴
如何选料?

如何热处理?
现在我们厂轧辊车床顶尖里的轴承坏了,把心轴磨损了小了20丝 需要从新加工
我们现在选料初定为弹簧钢 如60Mn 或者其他
还有就是42CrMo 等合金钢
请问选用这样的钢材该如何热处理 能保证足够的强度 刚度     可承受载荷轧辊30吨以及切削力?
我们初步考虑为 先调质 在淬火处理,
请大家帮我想想如何更合理 调质处理变形大吗,心轴长307 最大直径100  最小端25 中间装轴承处60
也请知道顶尖如何做如何处理 工艺这样,也发表下自己的见解,感谢!!!!!!!!!!

网友:
楼主你好,我想提问,具体怎么操作的呢?谢谢指点

网友:
简单的方法
磨损的轴承档;先磨外圆,光出即可
磨损的轴承档;镀硬铬(其他处保护)
磨损的轴承档;磨至图纸尺寸,最好与顶尖同时磨,从而保证同心度

楼主:
高见,感谢,三脚猫的意见镀Cr

%%C60 外圆与90%%D锥面同磨 标注形位公差如何标注,意思就是同心度或者同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