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ring&Drilling的区别---请教

楼主(2008-10-28):
从词典里搜,两个都是钻孔的意思,但是从国外的技术资料上看,两者不是一回事。请教一下各位前辈,二者到底有什么区别?

网友:
boring是镗孔。drilling是钻孔。

网友:
Boring和Drilling都是孔加工的意思。但还有Boring的镗孔的意思,比如counterboring就有扩孔、锪孔、镗沉孔的意思。

楼主:
非常感谢两位前辈的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