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油是什么油?---请教

楼主(2008-10-28):
白油是什么油?

网友:
可能是白矿油

网友(2009-06-05):
指白色矿物油。它是经过特殊的深度精制后的矿物油。白油无色、无味、化学惰性、光安定性能好,基本组成为饱和烃结构,芳香烃、含氮、氧、硫等物质近似于零。由于这种超级的精制深度,在实际制造工艺中,难以对重质馏份实施,所以白油的分子量通常都在250-450范围之内。具有良好的氧化安定性,化学稳定性,光安定性,无色、无味,不腐蚀纤维纺织物。
  白油是无色透明油状液体,没有气味。密度0.831~0.883,闪点(开式)164~223℃,运动黏度(50℃)5.7~26mm2/s,酸值≤0.05。对酸、光、热均稳定,不溶于乙醇,溶于乙醚、苯、石油醚等,并可与多数脂肪油互溶。为液体类烃类的混合物,主要成分为C16~C31的正异构烷烃的混合物,是自石油分馏的高沸馏分(即润滑油馏分)中经脱蜡、碳化、中和、活性白土精制等处理后而成,依据黏度等性质的不同,白油产品分为7#、11#、15#、18#、24#、48#、64#、100#等多种型号。白油为化妆品中应用最广的一种油溶性原料,可配制浴油、各类护肤膏霜、蜜、护发制品、唇膏等几乎所有化妆品。
    白油俗称化学猪油或氢化油,系油脂经油厂加工脱臭脱色后再予不同程度之氢化,使之成固形白色的油脂,多数用于酥饼的制作或代替猪油使用。

网友(2009-07-13):
感谢楼上朋友们

网友(2009-11-12):
感谢tlljch的发言,说的太好了。

网友(2010-06-10):
谢谢tlljch 的帖子,正因为这个问题困惑呢

网友:
楼主说的很好啊,学习了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