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乙二醇点不着吗?

楼主(2008-10-28):
水-乙二醇点不着吗?

网友(2009-07-21):
水-乙二醇,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以燃烧。
    一般在高温、易燃的场所我们会选用水-乙二醇作为工作介质。但随着使用时间的增长,水分的丧失,会导致其燃点降低。因此,水-乙二醇在使用的过程中存在一个“兑水”的问题。
    但我没有见过水-乙二醇燃烧。纸上谈兵。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