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的耗油量有没有标准?

楼主(2008-10-28):
设备的耗油量有没有标准?

网友:
有大概的计算公式~~润滑设备的生产厂家,他们的样本上都有这样的技术资料~~我也没有电子版的,不然给你了,如果你说一下你那个是什么设备的什么位置,我可以把公式打上来给你

网友:
比如齿轮:需油量Q=0.046*节园直径*齿宽*K
K是一个系数,一般取1就可以了

楼主(2009-01-07):
轧钢生产线的油耗一般是多少?

网友(2009-03-31):
轧钢设备一般是滑动轴承结构
公式
润滑油:Q=【(轴承孔径*轴承长度)/4301】*K  毫升/小时
K是修正系数,与载荷和速度有关
0~1.5转/分 k=0.1-0.2
1.5~15转/分 k=0.2-0.5
15~150转/分 k=0.5-1.1
150~600转/分 k=1.1-1.65
大于600转/分速度没加十倍K值加一倍;
润滑脂:Q=【(3.1415926*轴承孔径*轴承宽度)/25000】*K毫升/4小时
K值为修正系数,
一般环境K=1.0
粉尘环境K=1.5
潮湿环境K=2.0
粉尘和潮湿环境K=2.5
以上润滑脂公式为手动润滑,如果是全自动润滑油脂量再减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