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润滑系统进水后怎么办?

楼主(2008-10-28):
大型润滑系统进水后怎么办?

网友:
我觉得解决途径有三:1、如果乳化现象非常严重,建议彻底更换所有油品,对系统进行清洗,查找渗漏点。2、采用油水分离过滤装置,净化油箱和管路中的油品,直到水含量降低到理想水平。3、往油箱中加入破乳化添加剂,但必须慎重,考虑到添加量以及其他副作用。

网友:
版主回答得很全面!真空虑油机除去油中的水分很有效

网友:
同意沙发的建议

网友(2008-12-13):
用油水分离器

网友:
如果进水超过5%,建议清洗更换润滑油,低5%静置摆放会出现油水自行分离,,底部排放

网友(2009-02-17):
大型润滑系统由于蒸汽进水怎么办?

大型润滑系统由于蒸汽进水怎么办?
我们现在采用定期检测水份含量,超标就启动油水分离器。
还有没更好的办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