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内装主轴简介

楼主(2008-10-28):
如标题,FANUC内装主轴简介.
PDF文件,英文的.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网友A:
学习学习。
版主对FANUC很熟啊。顺便请教两下下:
1,前两天,客户非要传出宏变量看看,打开一看,没可读性,只能是那种格式吗?以前光备份,还没注意这个问题。
2,手里有个加工程序,不是标准代码的,怀疑和编译后的宏程序类似,有办法反编译成标准代码吗?高速加工都是这样处理过的吗?

网友:
不错,
唉,差距太大了

楼主:
回螺旋线

1.可读有一定难度,不知是怎样传出来的?
2. 可否把程序晒晒?
   " 怀疑和编译后的宏程序类似",有这种可能;
   "有办法反编译成标准代码吗?",当然了,办法肯定有,只是绝对不外传 ;
   "高速加工都是这样处理过的吗?",这不好说,一般是国外的著名机床厂家来这么做.另外,洒家认为应该这样理解:这部分主要是为了提高机床的加工功能来使用的,其次才是处理速度也提高了(因为处理速度提高再快也没用,关键还是在伺服+电机).

网友:
1,用卡传的,难道必须用串口传,设为ASCII码?用卡没找到相关的设置参数。自从用FANUC以来,就没用过串口了,连线都没准备过。具体做法请指点指点。
2,程序就不在这里晒了,感兴趣的不多,邮箱多少?
我只是想了解程序的结构,数据表倒不是很关心,那是第三方软件生成的。伺服性能当然是决定因素,这是硬指标。

楼主:
螺旋线可以给我在社区发短信息一起讨论,咱们就不要在此占用资源了.

网友(2010-06-01):
外国的技术不错,我们还需努力啊

网友(2010-11-09):
下不下来,还被扣声望了

网友(2010-12-10):
私下讨论啊,。。
给我们菜鸟个方向也是好的哇。。。

网友(2011-05-03):
学习了,都是行家啊,敬佩敬佩

网友:
谢谢楼主了,下了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2012-03-13):
哎哟,不错哦。哎哟,不错哦。哎哟,不错哦。哎哟,不错哦。

网友(2013-02-20):
楼主对fanuc很精通啊,佩服之至!可否给个qq或邮箱啥的,以后有空做个技术探讨
本人供职一家机床厂,对fanuc系统一知半解,还望楼主朵朵指导啊
本人qq107629749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学习学习。
版主对FANUC很熟啊。顺便请教两下下:
1,前两天,客户非要传出宏变量看看,打开一看,没可读 ...

兄台不知道你的这个问题是否解决,最近老弟也一直苦恼于宏程序的反编译,有什么良方不妨告知一下,先行谢过!

网友(点评):
没解决。楼主就是FANUC公司的,他说了,可以,但不外传。但网上有宏程序生成器,写这软件的应当能逆解。宏编译器类似汇编,对应的系统有连接库文件,这个得FANUC提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台不知道你的这个问题是否解决,最近老弟也一直苦恼于宏程序的反编译,有什么良方不妨告知一下,先行谢 ...

FANUC不同的系统有不同的宏编译器和宏执行器,宏编译软件中也自带相应系统的库文件,各类教材中只告诉如何编译,但对反编译只字不提啊,苦恼啊!

网友(点评):
国内机床厂用宏编译器主要还是做画面,见过上机做的,无非是把宏变量归置到自己做的画面里,方便使用罢了。俺用西门子的做过,因为不需要额外的费用。FANUC没用过,要额外的费用。

网友(点评):
如果仅仅是做画面,那让FANUC提供个简单的例子,涵盖常用的指令的用法,再根据自己的需求改改就可以了。没必要逆解别人的程序。

网友(点评):
我从事的公司就是一家日本独资做机床的,我们的机床在二次开发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应当说即使一台普通的标准机也具备了非常强大的功能,可是都被隐藏在宏程序里面了,而这块对中国又保密,整的我们是只能用不能改啊!

网友(点评):
嗯,是在编译过的宏里。也有用C执行器的。除去设定专用画面以外,主要是自己编的G代码。其实,你从自定义的G代码的输入接口和功能描述就可以逆解。

网友(点评):
没错,我们的机床还用C语言做了一个客户画面,功能也是超多,不过这一块我还没有接触,主要是资源有限啊,C语言界面中很多窗口输入输出指令夹杂在梯图中,我们连看个梯图都费劲!老郁闷了

网友(点评):
贵公司做啥设备的哇?其实你们不用管这些,反正日本人都给做好了.在熟练使用后再琢磨就容易些.

网友(点评):
做立式加工中心的。有的功能比如说自动定位都是写在宏程序里面,单纯接个线调试一下没有问题,关键是这玩意怎么工作的一概不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