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华中数控铣床对刀,为什么我输入的数据没用---请教

楼主(2008-10-28):
我用华中数控铣床对刀的时候,为什么我输入的数据没用?请问一下是不是操作错误?正确应该怎样的?

楼主:
急啊,哪位老大帮帮我咯,万分感谢

网友A:
老大,这样的问题你问谁都没有用
一个自己的操作方法不对,可能性为99%
一个机器不行,为1%
看说明书,华中几个系统的方法有点差异,
你没有说清楚就电话华中技术部门

网友(2013-01-02):
引用 网友A:
老大,这样的问题你问谁都没有用
一个自己的操作方法不对,可能性为99%
一个机器不行,为1%

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