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级离心泵平衡盘磨损后的应急处理-讨论

楼主(2008-10-28):
多级离心泵在使用过程中都有磨损,在磨损很严重又没有新件的情况下各位是如何处理的?有几种方法可以应急?在这里可以展开讨论!欢迎积极参与!

网友:
我是新人,只是说下自己的理解,不对处还请谅解.如果是自动平衡方式平衡,平衡盘磨损后间隙发生变化,轴向力也随着发生变化,原有的装配间隙经磨损后变大不能保证平衡盘自动平衡,调整平衡圈与平衡盘(对平衡盘修复)之间的间隙,使其恢复原来要求间隙,使之平衡.

楼主:
这个是这样的,现在的多级离心泵应该都是自动找平衡的。一般的多级泵有4~6 mm的总窜量,平衡盘的总磨损量不能等于这个总窜量,也就是说这个总窜量是磨损的极限值,到了就必须更换新的平衡盘。现在是在没有新件更换的前提下采取那些应急措施和补救办法使泵还能正常运行?请大家都来进行讨论,到底有哪几种方法和措施。各位是如何作的。

网友:
多级泵的总窜量应该不等于平衡盘的磨损极限,因为总窜量是前窜量与后窜量的总和,总窜量是没装平衡盘时量出的,而后装上平衡盘测出的是后窜量,从书上和问师傅都说总窜量分为前和后,后窜量一般要比前窜量小0.5~1mm,也就是平衡盘不在总窜量的中间,由于轴向力等原因平衡盘发生磨损后前窜量会发生变化,而后窜量没有变化(或很小)总窜量没有变化(或很小,但符合规定要求)平衡盘磨损量很大时有可能总窜量没变,前窜量很大,这样里面的叶轮等由于间隙小的有可能已经发生摩擦,所以发现平衡盘磨损很大时就要更换或修理,要是不换平衡盘(还能使用的情况)的话要重新调整间隙,使其重新平衡.
7 D( D: V2 U$ P- \9 Jjx4672757是我以前的号,呵呵,号忘了突然找到了,有机会还请您多指导下,我还是新手.有不对的地方还请谅解.

楼主:
楼上说的是对的!我们是叫法不统一(应该是我们叫法不正规应该纠正)。我们现场是已习惯将你说的那个后窜量称作泵的总窜量了,这个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你们是在不换新件的情况下如何自己修理的?这也是应急的招数啊!很希望与你好好交流!

网友:
我是新手具体的没有实际操作,只是听老师傅(是我这的技师)说要在末级叶轮与平衡盘之间加垫或磨短平衡盘,根据平衡盘磨损情况来确定垫的大小或去掉多少,调整后使平衡盘与平衡圈的间隙达到正常范围.这种是在早发现,磨损情况不是太严重,还能够调整.太严重的话一般叶轮或其他件也有可能发生磨损了.我这的都是要有备件的,磨损严重的是更换的,我是新手进厂不长,没看到过实际调整.抱歉了

网友(2008-12-24):
激光熔覆

我从事激光表面改性工作多年,技术在国内领先,可对机械损伤进行修复,冶金结合,无变形,并可以提高材料表面物理性能,可以合作或技术转让。QQ9394308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