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用三座标测量空间角度孔,怎么测

楼主(2008-10-28):
我在用三座标测一空间角度孔时,图纸上标的是对大平面夹角34度,对X轴的夹角30度,我把探针A轴旋转了34度,B轴旋转了-120度,用手动测量,结果孔径误差太大,不知能不能用自动测量的方测量,怎么测?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投影平面是否正确,碰不碰测杆

楼主:
不碰测杆,能不能编程由它进行自动测量?谢二楼帮忙.

楼主:
不碰测杆,能不能编程由它自动测量?谢二楼帮忙.

网友:
编程了学习一个就行了

网友:
LZ,测量结果是求它的位置度误差吗?

网友:
我用的是QUINDOS软件,可以实现自动测量。你可以先生成一个圆柱,在(0,0,0)的位置上,轴线沿着某个轴,然后再按规定角度进行旋转,然后平移到所要的位置。这样相对比较麻烦。如果只要求测量直径和圆柱度的话,直接可以在该圆柱体上建立坐标系。让这个坐标系的某个轴沿着圆柱轴线的方向。就很容易实现自动测量了。

楼主:
谢谢7楼的指点,我明天到单位再试,我所测的零件有些特殊,生成的坐标系还是通过其它方法构造产生的.现在探针移到要测的孔中心时,坐标也不错,就是编程运行后,不在孔的中心测量,测不下去,是不是要先把坐标轴旋转到所测孔的轴线上,再进行圆柱孔的测量,图纸上的尺寸,要不要变动,请师傅们指点.

网友:
应该不难啊,传张图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