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深沟球轴承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8-10-28):
在设计深沟球轴承的时候必须先选出合适的Dw、Dwp、Z 如何正确的选择它们?还有如何确定填球角?最好是带公式的答案 谢谢各位大大了 (本人知道Dw、Dwp、Z的选择是尽可能的使Cr/Cor最大)

网友(2021-04-20):
个人理解,一般是以深沟球轴承寿命(也就是额定动载荷为目标函数),根据网格法,来确认主要的参数:钢球直径,数量及节径等主要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