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带轧机换辊后的零调---请教

楼主(2008-10-28):
不知那位大侠能够详细叙述一下板带轧机换辊后零调的过程,谢谢!另外请问在零调时,轧机的轧制力如何确定?谢谢!

网友:
楼主能不能先给我们这些外行讲一下什么是轧机换辊后的零调,常用的是什么方法?是说校零吗?

网友(2009-02-10):
靠零

靠零:让工作辊空转,控制系统设置为压力环,压下系统继续压下,工作辊继续空转,然后让测厚仪清零。

网友:
压靠调零时轧制力是轧机刚度曲线上的拐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轧机刚度PH图是在压靠前先测出来的还是算出来的?

网友(2009-06-21):
辊会压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