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大家设计工作中常用的公差等级

楼主(2008-10-29):
社友平时在自己的设计过程中,常用的公差配合精度是什么,在什么机构中用到,为什么要用这个精度?是尺寸精度、还是形位精度?……
社友可以畅所欲言,谈谈自己的体会。
单选投票, 共有 292 人参与投票
1.03% (3)
1.37% (4)
10.96% (32)
74.32% (217)
7.19% (21)
2.40% (7)
0.00% (0)
1.03% (3)
0.68% (2)
1.03% (3)

网友A:
为什么还要用IT来表示呢?

直接用x.xxxx来表示啊

网友A:
一般我们公司要求的公差是0.002

都是用光学曲线磨  坐标磨  工具磨做的

加工中心能做到0.000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我们公司要求的公差是0.002

都是用光学曲线磨  坐标磨  工具磨做的

加工中心能做到0.000哦

直径200-300的轴也能做到0.002吗?

所以要用公差等级来描述误差。

网友:
一般都用IT7级

网友(点评):
同意一般多见IT7、6级

网友B:
机加的IT7,严格点的IT6.
注塑件,严格的0.035mm,flatness 0.015.
钣金件严格的0.05mm......

网友C:
一般公差用GB/T 1804  K或M
配合尺寸和特殊尺寸另外注明。

原则是保证使用要求和经济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公差用GB/T 1804  K或M
配合尺寸和特殊尺寸另外注明。

原则是保证使用要求和经济性。

同意。公差是制造、设计、装配和经济性之间的妥协。

网友(点评):
同意,过分追求一样东西,价格会很高,没有市场

网友:
公差和基本尺寸是配套,公差可以说明加工的精度,

网友:
基本常识性的,没必要搞个什么调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同意。公差是制造、设计、装配和经济性之间的妥协。

产品精度设计需顾及成本及适用范围。
一味的提高精度并不切实际;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产品精度设计需顾及成本及适用范围。
一味的提高精度并不切实际;

同意。一味提高精度所出来的图纸,也不可能被通过。

网友:
我设计的检具一般IT8。再高就做不出来了,没办法。

楼主:
自由公差是1804-m还是IT13级,如果没有事先约定?

网友(2008-11-29):
一般用7级,也会用到6级,其它的很少用

网友:
我经常用的是IT13,14 用于钣金件中的冲压和减切

网友(2009-03-15):
我想调查是一方面,实际上交流才是重要的,为什么我们的很多东西没有老外的精细,我想无碍乎我们自己没有好好注意这些看似常识性的东西了吧,我的一点拙见,供讨论。

网友:
还是哪个最合适就用哪个

网友:
机加工类的一般选用7级和8级,塑料注塑件就要根据产品要求来确定了,基本是凭经验确定,一般配合0.05左右,要求高的曾经到半个丝

网友:
看过,公差和精度等级,还有基本尺寸都有关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工中心就没有偏差了吗,那怕是0.0001也是!

网友(2009-04-17):
一般用7级,也会用到6级,其它的很少用
引用 网友E:

我们公司一般也是这样子定机加件的公差等级。

网友:
一般对要求不是太高的尺寸配合来讲IT7就够了

网友(2009-05-21):
一般我们公司要求的公差是0.002

都是用光学曲线磨  坐标磨  工具磨做的

加工中心能做到0.000哦
引用 网友A:

如果被炒了鱿鱼难找工作哟

网友(点评):
大侠给讲讲为什么?

网友:
我们公司设备精度太差了,我都不好意思说.

网友:
一般都用IT7级,根据使用位置的不同或提高、或降低。

网友:
绝对加工精度0.000mm,世上没有。

网友:
一般是中庸之道,IT7的,个别不重要的,IT10也有;IT4的尽量不写,精度高成本也高啊。

网友(点评):
哇,霹雳道友

网友:
每个行业不一样,从各位使用公差等级的最多的范围来看,我国的加工水平大部分还是粗加工。精密加工比较少。

网友:
越是常识性的东西越应弄清楚!

网友(2009-06-20):
以满足使用要求的前提下,最经济的好

网友:
这些都是设计经验的问题了,我们公司一般就不标公差等级的,直接标出上公差和下公差,方便加工工人看麻。

网友:
我们一般7级精度!

网友(2010-03-20):
我们单位大都0.001~0.01

网友:
没有特殊要求都是7级精度吧

网友:
各行各业的要求都不一样,如果是钣金的话就可能高了!

网友(2010-05-28):
通常是:轴用T7,孔用T8
自由公差:T11---12

网友:
机加的IT7,严格点的IT6

网友(2010-08-31):
还不如直接说精度啊。像我们的东西精度在0.01,我说的是温度哦

网友:
公差和基本尺寸是配套,公差可以说明加工的精度,
引用 网友F:

看看大家是怎样用的

网友:
做非标设备的,怎么办?

网友:
好多情况下公差到了,却装调不出来

网友(2010-10-29):
我们单位大都0.001~0.01,这是公差第几级?

网友(2011-01-03):
行业不同,要求也不同,使用条件不同,要求也不同,够用就好~~

网友(2011-02-19):
用IT6的较多

网友:
这个调查是想知道什么呢.........................

网友(2011-03-23):
机床行业的 呵呵 基本是6及以上

网友:
哈哈,从统计可以看出群内朋友们都设计什么等级设备啦

网友(2011-05-28):
我们的是0.01,自动化设备

网友:
那要看加工设备的精度了

网友:
我刚学完机械精度设计,老师说一般用6-9级精度较多,图书馆里有一本德国人写的检测类书籍,里面的量规有IT02级的,当时就被震惊了!

网友:
公差是加工的精度,原则上是保证使用要求和经济性。

网友G(2011-07-04):
尺寸链比这个更重要。如何满足装配精度,且经济加工才是主要。

网友:
不同的产品有不同的精度要求,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2011-09-05):
公差应该是在配合中产生,设计公差的时候应该考虑加工工艺和经济性,个人认为没有特殊要求或者非关键部件,公差越松越好!
另外公差累计分析比设计公差更重要!装配才是最终的目的!

网友(点评):
有道理啊,单件的手册里很明确嘛。。装配尺寸链分析

网友(2011-10-27):
6级和5级使用较多。

网友(2011-12-24):
高低都是相对的,加工精度高的并不一定就先进,装配环节也很重要。

网友(2012-03-01):
好长时间都不用了,忘记了,要复习一下了

网友:
量少,精度高的零件,价格也贵,商业化的设备性价比可以就行了

网友(2012-04-07):
重要尺寸给公差其他的一律GB/T1800-M或F

网友(2012-08-03):
要根据产品精度要求和自厂加工条件

网友:
我们公司都是H7   h7,没那么多的要求,也没那么多的问题,所以要看在什么地方,什么情况啦,有板有眼看标准也可以,貌似费劲些

网友:
我司的产品:普通的机加件一般为IT8,装轴承的轴孔则会用带轴6孔7或者轴7孔7的。

网友(2012-12-04):
普通的±0.1,精密正负0.01

网友:
我司的产品:普通的机加件一般为IT7

网友(2013-01-17):
一般常用的就是IT7,关键看是地方用的,因物而异!

网友(2013-03-09):
新员工在学习,一般是IT7,这是标注的?我看手册上都是孔轴的公差,还有长度方向、形位公差都怎么选

网友(2013-04-14):
自由公差是IT13吗?不须要说明吧?

网友(2013-06-23):
IT7是常用的

网友:
每个行业不一样,同样的设备里关键零件和普通零件的精度要求也不一样。高的要求0.005,低的1MM都有的

网友(2013-10-06):
jis b 0405中级

网友(2013-11-26):
一般IT7,再高IT6

网友(2014-06-25):
当然是6、7、8了! b+ l0 L# M, w

网友:
以前焊接件 基本就是TI9-10了吧 现在新单位稍微要求高点一般的也就选8就够了

网友(2014-07-27):
果然6、7、8很多啊

网友(2014-09-15):
看用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尺寸链比这个更重要。如何满足装配精度,且经济加工才是主要。

尺寸链为啥我觉得算不了吧,一个小型设备零件就有若干个,到最后尺寸相互影响,特别复杂,我们单位都不做这个尺寸链,不知道一般单位都是会做尺寸链的吗

网友(2014-11-13):
一般用T6

网友(2015-03-13):
0.01,50mm,稍微高高的零件,都是这个要求

网友:
一般的机械加工时7到8级吧。

网友(2015-05-14):
看设计需求了

网友(2015-06-30):
我是新手,表示在是用的过程中一些东西的公差都是自己随意定的

网友(2015-11-14):
我们都是瞎给的

网友:
我们精密机床打样出来的能达到0.002

网友(2016-03-27):
IT7用的多& u. i9 S2 b! ]

网友(2016-06-02):
孔IT7,轴IT6,极少数要求高的IT5.

网友(2016-10-26):
现在的加工商,标了公差回来照样没法装,我遇到好几家了

网友:
一般0.几个微米。。油嘴。。行业

网友(2017-09-26):
不知道各位是不是都用二次元来检测公差的

网友(2018-08-08):
一般机械 IT6 7 8这三个等级多些,精度越高成本可能会是成倍的增加

网友(2018-09-28):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还要用IT来表示呢?

直接用x.xxxx来表示啊

IT代表精度等级,你说的是尺寸精度,那个是需要根据主参数尺寸和IT精度等级计算的

网友(2021-08-30):
可以可以

网友(2022-07-18):
不用公差,大差不差

网友(2023-07-11):
从加工能力和精度来说,7级偏多,当然特殊的工况除外

网友(2023-12-27):
引用 网友B:
机加的IT7,严格点的IT6.
注塑件,严格的0.035mm,flatness 0.015.
钣金件严格的0.05mm......

是的 IT7 多一些

网友(2025-06-12):
异形件IT8供应商都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