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审核---请教

楼主(2008-10-29):
在刚进行完的外审中, 审核老师认为产品审核应确定频次并放在控制计划中,还因此给开了个不符合项.
请大家讨论一下产品审核是否应放在控制计划中?标准中也没有此规定.

网友:
一个老师一个腔!
控制计划只针对产品的生产中的过程控制,
一般如产品没重大改进基本无需再制作了;
产品审核强调的是TS在实际中的应用,
一般一年内需做个1~4次,
它是对体系正常运转的监督和检验。

俺认为这是根本无需放在一起的,
这是俺的观点。

网友:
需要的。有的产品还是法规规定了的!

网友:
有需要的,我们做的控制计划后就要加上全尺寸检验、产品审核、功能、性能试验

楼主:
我们自己也人认为产品审核及频次不应放在控制计划中,产品审核的频次可以放在产品审核计划中或在产品审核导则中作说明.

网友:
控制计划当然需要检验频率,
但这不是产品审核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