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画钣金产品---请教

楼主(2008-10-29):
solidworks画钣金产品,形状可以用钣金工具画出来,但尺寸有偏差和实际生产不一样,请问用solidworks的朋友会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请发表一下意见)

网友:
实际加工的尺寸与图纸尺寸不一样?
还是你用SW展开的尺寸去加工,然后发现成品尺寸与设计尺寸不对?
楼主最好说的详细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生产做的工艺,我用SW跟住工艺做,可是出来的效果和生产不一样.

网友:
成型工艺有关系,如果是折弯的话,圆角半径得好好计算

网友:
这个要看工艺的展开算法,有的是用中性面,有的是折弯系数,有的是直接扣除两倍料厚,
虽然算的结果不一样,如果没有标注折弯半径,生产就可以生产出来

楼主:
SW画的参数外形和实际生产不一样.

楼主:
如果是钣金产品,请问高手是不是用那个钣金工具画的?

网友:
我最近也是用sw设计板金,但是觉得不是很好用,请高手指点 有没有什么好的软件 或者是有什么计算方法可以保证设计出的板金图能和加工出来的一样  先谢谢了

网友:
是不是展开尺寸与实际尺寸不一样吗?如果是,可能钣金系数没有控制好,去查下,有SW钣金系数表,在钣金里面有K系数,

网友:
不会吧是你折弯半径忘计算了吧

网友:
中性面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11楼的朋友你的意思,用SW画图和生产一样。用那个面做定位?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这样的意思,外形是可以做出来,尺寸和生产出来的不一样

网友:
折弯系数不一样,系数与板厚、折弯半径、折弯角度有关,有这方面的书可以找一找,应该相差不大(在钣金公差之内)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我找找看

网友:
今天刚设计了一个钣金,但是钣金展开后 发现尺寸标注确实和三维图上的不一样 加工师傅说给他三维尺寸就行了 给他展开图的更不好加工了 想了解一下
1.正规的钣金加工流程是什么
2.钣金设计需要注意什么 怎么计算才能和预期的效果一样 最好谁有钣金设计的零件 可以让在下学习一下(不是教程)
3.钣金设计的工程图一般都如何标注

网友:
难道论坛里面没有用这个软件做钣金的高手吗 希望你们能给些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E:

对,就是和实际生产不符.......

网友:
回复 网友F:

那你们平时都是怎么做的?有没有用sw做的钣金零件图 给传上来几个 好让我们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1 软件盗版 破解不全
2 sw做钣金不是强项 建议pro e

楼主:
回复 网友G:

可能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也是新手

网友(2008-12-25):
钣金展开

展开时给圆角标为零,下边用折弯扣除.系数为t0.8=16.t1=1.8.t1.5=2.5.t2=3.3.t3=5G一般就可以用了,和实际加工不会太大

网友(2010-01-19):
我们在做钣金出零件图后,展开图尺寸仅供车间师傅参考,下料尺寸需要自己再算的

网友:
折弯半径怎么计算啊?默认的不可以吗? 我是新手,刚接触这软件,麻烦高手指点下

网友:
钣金展开算料是要根椐折刀来定系数的,不同的折床不同的系数(R角不一样大).我们以前是用油压动力的普通折床,R角大概是和板厚一样.材料是SPCC2.0,R角约2.12mm,折弯系数 0.45,和下面的师傅试出来的一样.一个弯约减3.5mm.

网友:
我觉得SW做钣金很好

网友(2011-11-01):
我觉得SW做钣金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