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伸曲面图标怎么用?

楼主(2008-10-29):
请教各位高手:有没有人知道拉伸曲面图标怎么用??

楼主:
在用它拉伸曲面的时候弹出“更新错误”对话框?

用它拉伸曲面的时候弹出“更新错误”对话框?请问各位高手!这是怎么回事??感谢!!

网友(2009-02-16):
在用它拉伸曲面的时候弹出“更新错误”对话框?

你要拉伸的基础草图或投影轮廓没有封闭或有重叠的线、多余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