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铜H-59成分的含量,求救各位高手了

楼主(2008-10-29):
还有这个详细成分那里可以找到,谢谢各位大侠发我一份!

网友:
Cu57.0--60.0 ;Zn余量杂质<=1.0

价格最便宜,强度、硬度高而塑性差,但在热态下仍能很好地承受压力加工,耐蚀性一般,其他性能和H62相近。用于一般机器零件、焊接件、热冲及热轧零件

网友: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92712 这是我发贴子上面有详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