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弯模具如何设计?拉弯工艺如何控制呢?

楼主(2008-10-29):
现在在汽车上有很多零件采用了拉弯成型工艺,例如汽车前后的缓冲吸能横梁(俗称保险杠),面包车的推拉侧门导轨等等。金属拉弯成型模具应该如何设计呢?要注意些什么呢?在实际的拉弯中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呢?请各位大侠讨论讨论。

楼主:
看来从事拉弯模具设计的人事较少啊,自己顶一下,期待大侠指点,谢谢先!

楼主(2008-11-29):
再顶一下,没有大侠做这行的吗?

网友(2009-05-06):
精度不好控制

网友:
拉伸模具有的不能一次性成型的,可能需要拉好几次,不然可能会出现拉断的现象。
我就知道点点。

网友(2010-05-27):
我公司 做这个  模具都是自己做的 以前是 人工拉弯  最近我做了一台液压的 我觉得模具比较难弄
因为 它牵扯的 因素太多 材料 拉弯力 型材 等   我做的就是靠人用手一点一点研出来的 弄好之后材料千万不要换 即使这样精度 也不高 这一方面的 资料也少呀 !!!!!!

网友(2011-11-26):
专业的路过,呵呵这方面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