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nge for M20 500 M 3011---请教

楼主(2008-10-29):
flange for M20 500 M 3011
请高手帮忙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谢谢了

网友(2009-02-28):
flange是为。。。。装凸缘,那M应该是材料material的意思吧?

网友:
法兰,我猜,后面是型号吧?

网友:
法兰,我猜,后面是型号吧?
引用 网友A:

同意,M20  直径代号!